请教西门子PLC编程软件怎么安装不了

楼主(2010-09-23):
我下载了好几个西门子PLC的编程软件怎么一个都安装不了,请各位网友指点,谢谢!我安装时出现些提示,图片在附件里。

网友A:
200和300的都有啊。。。
这是因为您下载的软件都是升级版,需要先装上个老版本的软件,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升级时才能用到您下载的软件。
其实也可以直接安装,您只需要上网搜索两个软件的直接安装补丁即可。
对于200: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0905.html
对于300:其实您可以直接找到STEP7所在的文件夹,点击里面的SETUP安装即可。

网友B:
STEP7在官方网站下载的安装包,现在中文版本是SP5的,,不过下载下来不能直接安装,,得先修改一个安装文件,不然他安装的时候会提示你系统没有安装STEP7 ,不能升级安装。修改配置文件后会跳过安装时扫描注册表。我一直在用。如果有想下载SP5可以到本论坛找,,我有上传官方下载链接。

网友C:
我用的是SP4, 从官方下载安装后,桌面没有快捷方式。从安装里解决了 。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去西门子PLC中心,问他们要张安装光盘,我的就是在西门子中心要的,哈哈,
临沂博源自动化 18669938951

网友E:
你装的的升级包 guolibin 网盘上有个STEP7 V5.5的,安装很顺利,不过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