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中出现了这个东西

楼主(2010-09-23):
我下了一个程序 发现梯形图看不到它 但stl中看到它 请大家看一下

网友A:
传输过程中出现数据丢失,,用原始程序直接覆盖。

网友B:
又没转换的程序 清除内存 重写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编程序时不是用梯形图编缉的,如果用梯形图编缉的话,也编写不了的。应该是用语句表编写的。后来没有进行梯形图转换,所以在梯形图里面这段程序是不能显示的。在语句表里面把错误删除掉,要重新写入程序,不然可能会造成设备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