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0-09-23):
想让程序里面的输出状态,和实际的输出状态相反,怎样能实现呢?不能继电器常开接常闭,就是想通过PLC软件来实现。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取反指令(INV)就可以实现/看一下书就会明白了

网友B:
加个中间软元件变换一下。
饿米豆腐

网友C:
加一条取反指令

网友D:
用ALT指令啊

网友E:
用INV吧可以解决的

楼主:
谢谢你们了,十分感谢

网友F:
用取反指令就可以了!
liuliangdt

网友G:
买本书看看,指令都解释得很详细。

网友H:
应该很好实现吧

网友I:
学了,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J:
用取反指令吧。

网友K:
多看点书```

网友L:
呵呵,方法太多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