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0-09-23):
如图所示,无法设置通讯,版本2.79,win7。
饿米豆腐

网友A:
沙发 我菜鸟不懂

网友B:
改为485通讯端口试试!!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通讯线,是不是USB转RS232通讯线,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通讯端口。找不到的话,有可能是通讯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