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3):
  各位大侠,感温线和热电偶是不是完全一样。可以不可以完全画等号,另外热电偶有哪几种型号的,我知道PT100和E型是测200度一下的。K和E型是测高温的,各位兄台有什么高见,除了这4种还有那几种,我们一般公司常见那几种??深深感谢

网友A:
热电偶分为K型J型,K是用在数字表的;J是用在指针表。有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B:
热电偶有K  、J   、T 、  E  、 L  、U、   N  、  R  、 S  、 B 型,不同的温度控制器和温度测量仪使用的热电偶不同,需要看清楚仪器的说明来选择热电偶,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有K  、J   、T 、  E  、 L  、U、   N  、  R  、 S  、 B 型,不同的温度控制器和温度测量仪使用的热电偶不同,需要看清楚仪器的说明来选择热电偶,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分为K型J型,K是用在数字表的;J是用在指针表。有不对的,请指教。

J型不一定一定用在指针表,我见过数字表也有J型的

楼主:
各位大侠门,热烈欢迎

网友C:
嘻嘻``一起来努力解决吧

网友D:
温度传感器分2种,1种叫热电偶,1种叫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