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可以用直流电吗

楼主(2010-09-23):
我有个电热毯子,能用低压直流电吗

网友A:
应该可以
饿米豆腐

网友B:
那电流很大啊 ,你需要很大的整流器啊

网友C:
电压低了不热

网友D:
没必要吧

网友E:
最好不要用直流

网友F:
可以的,只是通过的电流很大,不容易控制

网友G:
我们设备就有用直流24V加热的,你家用还是小心点吧,还是个毯子,别拿自己做实验哈

网友H:
绝对可以,而且安全,W=I*V 。 注意走线形成的恒磁场。

网友I:
要保证功率不变就要用跟交流电一样的电压等级。即;220V直流电。一般电热毯是纯电阻,不存在任何感应电阻,220V直流电压不存在正玄波,其有效平均功率就是220V。工频220V电压实际上是通过311V 除根号 2得来的。取工频相电压的平均值。所以工频220V跟直流220V 功率几乎相等。

网友J:
一般电热毯都有2档功率,一个是在全电压时的全功率,一个是通过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的半功率(非1/4)。
你用直流电时,就只有全功率了。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K:
可以用,简单点直接4只二极管就成。只是调整温度就的另加直流调压了。呵呵,,,不是很划算。

网友L:
搞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直流电呢?绕这么多弯路.....

网友M:
完全可以,一般电热毯有2个档,低压就2极管半波整流的直流电吗

网友N:
要看看你用的电热毯的类型了,不是说不能用直流,市场有专门的低压品种。

网友O:
要看看你用的电热毯的类型了,不是说不能用直流,市场有专门的低压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