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vista系统如何安装USB-SC09-FX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0-09-23):
我的电脑是Vista系统,没有232的接口,只有USB接口,求助各位帮助,Cvista系统如何安装USB-SC09-FX的驱动程序

网友A:
你点击安装盘里的安装

网友B(2010-10-29):
Vista和Windows7系统不建议用于工控,经常出现电脑和PLC CPU无法连接现象。建议工控人用Windows XP系统

网友C:
直接用安装盘安装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装的!

网友D:
我用WIN7 ,可以安装的.

网友E:
我用vista ,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F:
三菱的工控软件都可以在win7下使用,不知道的不要乱说,我用的是正版win7一切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