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 ,批量修改程序有无快捷方法?谢谢!

楼主(2010-09-24):
5个单元,每个单元修改50组相似指令(数据寄存器前面的数据),除了逐个修改之外有无快捷方法,谢谢!!

网友A:
楼主修改数据?数据设置初值。修改程序?查找替换。不知道能否有帮助。
饿米豆腐

网友B:
若是全都改成一样的,用替换就可以,其他的就只能一个一个改.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