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PLC用的是FX2N-48MR.+FX2N-485-BD+东元的变频器.
现在的情况是:RS485BD上有5个端子,SDA   SDB   RDA   RDB  SG ;;变频器上有S+  S-.(S+厂家解释说是接收和发送的正端,S-是负端)
我是这样接线的.RDA 接S+, RDB接S-;;然后把485BD上的RDA和SDA短起来,RDB和SDB短起来,不知道这样接是不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应该怎么接?
我照这样接过后,485BD板上的SD和RD灯同时亮,同时灭.
变频器的参数我是这样设置的:Pn70 :1101   传输波特率:19200bps;;;  偶校验.
PLC通讯我是这样设置的:MOV HOC97 D8120        8位,偶校验,1停止位,192000bps,无终止符.
但 变频器说明书上写到:每笔传输资料,均以11个位元表示,1个开始位元,8个资料位元,1个同位元,1个停止位元,而若Pn70=XX00,则同位元必须设置为"1"
不知道我这样设置正不正确?
还有我感觉我的程序有问题.为什么我CALL子程序后.感觉子程序没有执行,M8123一直没有置位.也就是说RS指令没有执行,为什么会这样>?
我在给D500赋值HFFFF的时候  为什么D500不是HFFFF而是HFFFE?
麻烦大家看看,急死了,谢谢!
描述:PLC程序
附件: 485.rar (11 K) 下载次数:27

网友A:
用串口调试软件来判断传输中数据帧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