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270备份的问题?

楼主(2010-09-24):
我想把TP270的组态备份到pc机,但是项目使用protool做的,我用wincc flexible中的prosave备份时,在开始连接的时候提示我的版本与hmi中的版本不兼容,要求更新os版本,无法进行备份,是不是非得要用protool中的prosave备份才行呀?请高手指教。我的是wincc flexible02007。

网友A:
备份的时候,是不会出现更新OS的,如果更新了,那么备份就毫无意义了。查看一下你的操作,或者更换版本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