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

楼主(2010-09-24):
各位大侠们,小弟刚进入工控这行,目前接手了好些品牌的PLC,请教师傅们PLC输入、输出点怎么看呀,,怎么去看每一个端子和每一个指示灯的关系?

网友A:
看看每种PLC的使用手册即可!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多看说明书,勤动手实验
赞同!

Email: hfzwz@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多看说明书,勤动手实验
严重gree
饿米豆腐

网友E:
一般,x是输入y是输出

网友F:
输入:三菱的是 X0-X7,X10-X17
西门子的是I0.0-I0.7
输出:三菱是Y0-Y7,Y10-17
西门子是Q0.0-Q0.7

网友G:
多去问会PLC的你的朋友是入门的好办法

网友H:
所用的数字的进制不一样,其实看懂了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