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我用的是三菱1s的,怎么用计数器记住触电接通的次数啊

网友A:
引用楼主boyle899于2010-09-24 15:58发表的 问:计数器的用法 :
我用的是三菱1s的,怎么用计数器记住触电接通的次数啊

触电?————触点,用计数器记录该触点从0变成1的次数即可,比方说该触点接X0,就针对X0的上升沿计数!

楼主:
还是不懂啊 就是直接给触点一个计数器吗 比如C23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啊 就是直接给触点一个计数器吗 比如C235/?

有一个脉冲就计数一次,当脉冲数与计数器设定数相同时,计数器动作。

Email:   hfzwz@qq.com

网友C:
学习真不容易

网友D:
引用楼主boyle899于2010-09-24 15:58发表的 问:计数器的用法 :
我用的是三菱1s的,怎么用计数器记住触电接通的次数啊

做通电次数若干次断电?然后收费?
饿米豆腐

网友E:
触点的常开后面加个计数器就好了啊

网友F:
例如用M8000或者其他通电有脉冲的继电器,后面加一个计数器就好了。

网友G:
楼上的回答已经很透彻了,楼主还不懂的话建议您好好看看编程手册

楼主:
谢谢啦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