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工业现场有时候比较复杂,存在各种各样的干扰问题,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先 说下我遇到的几种情况

工业现场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问题,
案例一再山西益林粗笨监控系统,开始调试的时候电脑和27块仪表之间通信有干扰,用串口监控软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干扰存在,不知道干扰源在哪里,当时把波特率调到300有一点稳定,当时通信时好时坏,就先用着了,后来同事小吕来也没解决问题,怀疑通信模块的问题,我换了块485转换模块照旧。后来我用万用表测量时发现485总线和地之间有100V的电压,把485线和电脑之间断开单独测量表之间的485连线电压为0V.可以判断干扰是从电脑传过来的。我把插电脑的插排地线给连接起来,干扰彻底解决。
案例二顺次氧调试时,从氧表出的4-20ma信号进PLC模拟量模块,受到干扰。我把模拟量不用的端子全部短接。还是有干扰。于是怀疑是从风机房过来的干扰。当时接线时我把顺次氧和风机房的地连在一块了。把两个地断开。干扰问题解决。
案例三在宝塔焦化,现场情况是从PLC模拟量模块出来的信号区PID调节仪表,在从PID调节仪表去变频器。测量模拟量输出模块和地之间有100V多电压。怀疑收到干扰。在PLC模拟量输出模块和PID调节仪表之间加隔离模块。测量PLC和隔离模块之间电压没有,但是隔离模块和PID调节表之间还有100V多电压。说明干扰有可能是从PID或者变频器过来的。
通过以上例子说明,现场仪表的地要接好,但是非同一个系统的地不要接在一块,以免这个系统会对令外一个系统造成干扰。益林调试时,当时没有考虑到干扰会从电脑传出来。
  • 下载积分:+5(sjm213) 支持原创
  • 临沂博源自动化 18669938951

网友A:
    好贴。要顶,
    现场各种各样的干扰问题是多

网友B:
    地线要接好。。
    专业提供各品牌PLC编程服务. qq:385364283

网友C:
    接地,需要时可以考虑采用屏蔽线

网友D:
    屏蔽接地接好了就不大会出现实在不行加个隔离器

网友E:
    谢谢分享实际经验!

网友F:
    地线要用正规的地排,不同性质的地线要分开,最好测量对地阻抗,强弱电要注意分离地线有区别,加上屏蔽和克服空间磁场等的强干扰:强电进线端加滤波,出现可以加磁环,也可通过隔离变压器隔断干扰;弱电可以串电阻或者并电容吸收干扰。要预防不同的地线接在一起带来的干扰。

网友G:
    这是个很容易忽略,却也很关键的问题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H:
    谢谢分享实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