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西门子400系列变频器的调试

一、简易运行模式

    对于初次调试西门子变频器的人来说,操作面板上生疏的标志和罗列几千个参数、厚达几百页的说明书,是感觉有点晕的。就变频器调整常用的两个量——频率来源和运转指令——来说,除了在《快速调试》模式下可以快速查到,如翻找参数表,因相关参数不像其它变频器一样是在一处的,需前后翻找一大阵子。
    有常规应用下——比如用操作面板启/停和频率调节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快速实现此两种功能的调节呢?
    可以!而且不要像其它变频器一样,才能改变控制模式,而是按一下操作面板上的两个键,即完成了两种控制模式的切换。从此点上来说,西门子变频器的操作与控制又是极为简便的。
    调试步骤如下(以430型变频器为例):

    1、参阅上图,将端子连线接好。需连接的线有五根:5,9端子间连接一只启动/停止的开关;将端子2、4先短接起来,然后从端子1、3、4引出3根线连接一只电位器,用于频率调整。注意端子3连接电位器的中心头。全部控制线已连接完毕。
    2、来认识一下操作面板上的键位功能:
面板外观
      此两键为面板操作的启动和停止键。标注为1和0,而不标注为RUN和STOP。
       此3个键为参料调整键。P为进入参数和储存确认键,相当于常规的功能/数据(DRIVE/PRGM与DATA/ENTER)键数据写入键的合一,即用P键进入参数调整模式,用上、下箭头调出所需调整的参数,用P键确认下一下,用上、下箭头调头调整其数值,仍用P键进行参数写入。
     此键在运行中按下2秒钟,可显示转速、电流、电压等运行数据;可作参数调整完毕后的返回键;可作故障停机的复位键。在参数调整时,还可以用作移位键。先不去多管它。
      还剩下两个键未说明了,这可是两个重要的快捷控制键啊,为操作面板控制和端子控制的切换键。Hand键在说明书定义为“手动键”,意为用操作面板在本地操作,进行启/停和频率调整;Auto键在说明书定义为“自动键”,意为用端子引线在机外操作。按下Hand键后,液晶显示屏上出现相应字符后,即可操作1、0键进行启动/停止控制,用箭头键进行频率调整了。按下Auto键,液晶显示屏上出现相应字符后,即可用端子接线进行操作控制了。
    3、对刚出厂的新机,不需调整参数,明白按键功能和接好端子连线,即可投入运行了。但对使用过的机器,最简便方法之一,是将所有参数初始化,恢复出厂值,即可正常运行了。
    参数初始化需要设置两个参数值:1、设置P0010=30;2、设置P0970=1。
    注意!输入参数值后,再现产闪烁的busy四位字符,复位过程约需三分钟才能完成。

    好,只要记忆住5根连线和明白操作面板的按键功能,记住两个初始化参数值,即使手头无变频器的说明书,在现场你也可以立马解决问题了!

二、PID运行调节(440)

    PID单机运行的相关参数:
    P2200=1,PID功能投入,加、减速时间及常规频率设定值被禁止。
    P2253 PID设定信号源选择,P2253=755:模拟输入1;P2253=2224:固定的频率设定值,可在P2201至P2207中设置,同固定频率的设置与应用一样。通过DIN1 (端子5)直接选择PID 固定频率设定值P2201。以下类推;
    P2264 PID反馈信号选择,,P2264=755:模拟输入1;P2264=2224:固定的频率设定值,

对于PID一变频、三工频的多机运行方式,则须依照说明书进行细致的调整。

三、参数调整捷径与注意事项

简单运行的普通参数可直接进入调整。调整PID参数等,则需将P003设为3。P0003 = 0 用户定义的参数表;P0003 = 1 标准级参数;P0003 = 2 扩展级参数;P0003 = 3 专家级参数;P0003 =4 维修级参数;
别处,需设置那部分专用参数,应改变P004的数值,如对频率设定值P1000及相关参数的调整,需设置P0004 =10,说明书中有一个参数概览图可供参考。

    数字端子功能的定义与设置,命令源P700=2,为数字输入控制。
P701(端子5/数字输入1)、P702(端子6/数字输入2)、P703(端子7/数字输入3)、P704(端子8/数字输入4)、P705(端子16/数字输入5)、P707(端子17/数字输入6):
其数值的定义:1,正转运行;2,反转运行;3,靠惯性停车(自由停车);12,反转运行;9,故障复位;15,固定频率,即多段速。

将其中某端子设为12,反转运行后,须同时将参数P0010(禁止反转的频率设定值)设为0,才允许反转运行!调P1820,输出相序反向,无效。

频率设定值P1000
    将某数字端子设为15——固定频率/多段速运行后,须同时调整P1000=33,意为模拟信号1+固定频率。当断开端子3模拟给定值后,设置为15的数字端子接通,即可工作于固定频率模式。例如将端子7设为15后,先接通端子5、9给出运转信号,再接通端子7(数字端子3)、9,变频器将按固定频率值P1005中的频率值运行。接通端子8,变频器将按固定频率值P1007中的频率值运行。
    将P1000设为3,固定频率后,端子7、端子8将按P1003、P1004中频率值运行。同时,模拟信号1无效。

V/F曲线调整P1300  P1300=1,运输机类恒转矩负载;P1300=2,提高动态响应的转矩方式;P1300=2,风机水泵类可变转矩负载;P1300=5,纺织机械等恒功率负载;
加、减速时间和频率上、下限的调整,由P1120、P1121、P1082、P1080四个参数调节。

四、惯性(自由)停车的控制及接线

    由同一个数字端子定义为“正转启动/停止”后,即不能再定义为“惯性停车”,所以自由停车控制应使用两个端子。
    例如,先使P701=1,作“正转启动/停止”控制,再使P702=3,作“惯性停车”控制,将端子5、6并联后,接通端子9,为正转运行,与端子9断开,则为自由停车控制。外接控制线仍为2根。此为一法。当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时,对于单台变频器运行来说,减速停车方式能有效地减小“水锤效应”,但对一拖几方式运行的,则必须改自由停车方式!否则则因带载切换而造成模块受冲击而损坏。
    对西门子大功率变频器,还需注意一点:,对大功率电机初次启动时,输出一定的激磁电流和有一定的激磁时间,启动变频器后,电机发出嗡嗡声,但不能运转。并非故障,几十秒后,激磁动作完成,电机才开始运行。此激磁功能,其目的在于在启动前先给电机定子绕组充磁,增大其感抗,以减小大功率电动机的启动电流。
    本文的调试对430/440型变频器是大部分适用的,可供参考。

临沂博源自动化 18669938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