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9-24):
有一个问题,不知大家碰到过没有,就是一个S7程序,在外方(德国)编程器下显示为梯形图,但是同样程序装到我电脑里后显示时只能部分转化为梯形图,还有一部分显示为语句表,所有设置都和他的编程器显示是一样的,我也把电脑操作系统安装为英文了,显示还是一样,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例子如下图,其实分析语句表也没什么问题不能转化为梯形图的啊,语句中的跳转都是自动显示的。

网友A:
将Network2中的语句分段。
Regards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在老外电脑中就可以显示?况且我和他的s7版本是一样的
我怀疑最主要是其中的这段程序:
L DBD15.DBW102
L 100
+I
T PQW856
在我电脑里输入T PQW856后显示错误,所以造成无法转换成梯形图。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