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中定时器。计数器如何写入程序

楼主(2010-09-24):
谁能告诉我三菱PLC编程软件中定时器和计数器如何写入程序

网友A:
用时间定时器T,定时,再用计数器计数,可以达到长时间定器

网友B:
同寻常的输出线圈使用同一个元件,在输入框中写入
三菱的直接输out t0 k10 out c1 k3 T0延时1S,C1计数3次 T0 K10 或 C1 K10之类即可。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