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元件测试,感谢!

楼主(2010-09-24):
PLC元件测试是否只对部分元件有效?
如果是,都是那些可用强制ON和OFF啊?

网友A:
没看明白,要测试PLC吗?通电,手动输入,测试输出,要测试PLC内部元件?拆开!!!嘿嘿.......
饿米豆腐

楼主:
PLC软元件测试,就是强制ON/OFF,我试了下Y不能强制ON/OFF,M就可以,强制ON/OFF是针对那些软元件的啊?

网友B:
PLC软元件测试,就是强制ON/OFF,可以对输入和软原件开闭点进行强制on/off .但不能对输出点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