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描述:电控箱是如此。背后是以液压柱。控制压膜板上下
更换光栅以后遮挡光栅会经常出现控制液压柱下降的电磁阀无电源信号。。就是偶尔挡一下。。。电磁阀就不动作?(声明一下,光栅的电源内带控制一个12V的直流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的通断)。。再挡一下又会有动作。。。。。。控制线本人确定无问题。。。应为是将原来单束的光电开关换成的光栅。。。。指示拆下了旧的更换的新的,有十多台机都是如此。有一台用的士林的PLC控制的机就是正常的(郁闷)。。。。请问下又哪位大哥有遇到或者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A:
OMRON光栅型号?

楼主:
今天去看了是台安得。。。。。今天没时间去看。。。。今天好像厂家来人了。。。。去看的时候他说吧光栅的保护电阻拆掉了。。。。光栅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了。。。。。晕

网友B:
什么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