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X-TRN-BEG-C软件时为什么在编辑区总是看不到顶部

楼主(2010-09-24):
使用FX-TRN-BEG-C软件时为什么在编辑区总是看不到顶部?经多次安装还是一样的。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电脑分辨率的设置,要1024X768,如果设置低的话,就会出现某一部分显示不出来的现象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显示器的问题,我一同事的上网本就是那样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