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5):
部分触摸区域没法用,参数设定是自动弹出的键盘,好几个数值无法输入,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可能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B:
把触摸面换掉

网友C:
重新设置触摸区域或换掉触摸屏。
饿米豆腐

网友D:
排线有问题吧

网友E:
换块触摸板

网友F:
930,新屏常见以下问题

1, 键盘窗口关不掉 我记得是画面属性有一个设置 清除什么的 这样按了后才能关掉窗口

2,部分触摸没反应 适当调整按钮位置,要对应触摸感应薄膜 有时偏上偏下一点就行了

网友G:
换屏板搞定

楼主:
谢谢各位,没戏了,修

网友H:
触摸区 huai le

网友I:
一起来努力解决吧 ,我相信一定行的

网友J:
6楼说的没错,

1, 键盘窗口关不掉 画面的属性——辅助设置——光标移动设置—— 选:清除光标,按键窗口 。
这样按了后才能关掉窗口

2,部分触摸没反应 适当调整按钮位置,要对应触摸感应薄膜 有时偏上偏下一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