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PLC不运行

楼主(2010-09-25):
PLC通电后不运行(运行灯不亮),反复通断电几次又能运行了。不知和程序是否有关系?

网友A:
看看有没有“那个”程序,如果没有换个同型号的PLC试试,也可能是PLC硬件的问题。
饿米豆腐

网友B:
你PLC上的运行开关开么开啊

网友C:
运行开关打到RUN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运行开关在RUN状态。没有“那个”程序。

网友D:
plc内开关电源不起振

网友E:
是开关电源问题。这种情况,碰到过,换一下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F:
如果是欧姆龙plc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不但下载程序还要把设置下载进去 当然设置要在运行的状态

网友G:
电源板老化,接触不良!
liuliangdt

网友H:
通电后电源指示的正常吗?
因为有时能运行,说明程序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I:
看供电源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J:
和程序没有关系,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K:
PLC本体问题,调换。

网友L:
楼主你怎么不说话啊,是什么的PLC总要说明一下吧,要不然我们也是瞎猜啊。要是西门子S7-300的我倒是有点方法解决。

网友M:
楼主提了问题就不见人了,另外什么plc型号也没有说,你让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N:
有可能 两种情况,第一种是PLC开关电源有点问题;,一种可能是PLC的输出电源,比如有的检测器用的PLC输出的24伏电源,在外围产生了短路的故障,PLC自身保护而出现这种情况,短路消除后就可以了。如果你的机子用了PLC输出电源的话,很有可能是这样,查下外围,或是直接断开PLC的输出电源看正常不?正常即是外围短路,仍不正常就要查PLC的电源模块了。

网友O(2010-10-25):
plc的电源虚接!按本人的现场经验判断,此概率应在70%以上,30%应是PLC硬件原因

网友P:
换一下开关电源板上的谐振电容,电解电容量变小,,,,,,,,,,,,,,,

网友Q:
是所有的点都没有输出吗

网友R:
能换货就换货
要修的话 拆开再装上, 估计RUN/STOP 开关有点问题,曾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S:
学习必要的理论知识!收藏了

网友T:
我在东芝的PLC上碰到过这情况,换变压器初级的开关三极管后OK。

网友U:
应该是内部电源的问题,接触不太好

网友V:
个人感觉有可能是硬件问题。我就遇到过类似情况要反复通电还要保证温度才运行,虽然外界温度不算太低,信捷的。

网友W:
我厂有一个PLC也是开机一段时间会停,再开不动,重新上电又能开动。经十多天后干脆不动了,只好换了个新的,一切正常。

网友S:
正需要这些资料,谢谢你与我们分享

网友X:
是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Y:
更换一下电源开关电路用的三极管

网友Z:
是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AA(2010-11-26):
赞成19#的兄弟看法

网友AB:
应该是PLC的硬件问题,而且是电源问题,

网友AC:
看一下是不是出错了?

网友AD:
应该是开关电源板虚焊造成的,

网友AE:
什么牌子的PLC ,再检查路线看看

网友AF:
检查一下电源板吧。

网友AG:
估计电源模块问题

网友AH: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AI:
电源问、题

网友AJ:
检查开关质量,安装是否正确,开关周围环境

网友AK:
还好我没有磁到,不过遇到现在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L:
电源问题,过载

网友AM:
电源问题

网友AN:
电源不起动,换电源试试。

网友AO:
菜鸟哥就算知道是电源问题又如何,他也不会修啊,你就跟老板说坏了要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AP:
DC电源外部有没短路?

网友AQ:
是不是运行开关电源有问题,要不就是接触不良……

网友AR:
应该是PLC的手动运行开关没打吧

网友S:
直接断开PLC的输出电源看正常不?正常即是外围短路,仍不正常就要查PLC的电源模块了

网友I:
开关的电源,,,接触不良

网友AS:
同意56楼的分析!

网友AT:
编个简单的程序再试下吧。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