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PLC速度控制,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0-09-25):
三菱的PLC 本身可以实现速度控制吗?就是 不借助 变频器来实现。是 FX系列,大家还有什么宝贵意见,可以提一下,小弟十分感激

网友A:
你是什么系列的PLC啊 FX系列的好像不能,要不就是从电动机下手

楼主:
谢谢啊,就是 FX系列的,大家还有什么宝贵意见,可以提一下,小弟十分感激

网友B:
你指的是什么速度?电机转速吗?如果是电机转速无外乎几种大家常见的几种调速方式!一是改变电机极对数,二电压调速(当然这个面就有很多种类了如电磁调速电机:直流调速器调速,家用的风扇),二是改变频率(也就是变频),所谓变频当然就离不开变频器了!

网友B:
另需提的是PLC只是控制中枢,你还要有执行机构!

楼主:
3楼大哥,也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调速功能对吗,必须借助其他工具了,比如 控制几个继电器 做电压调速对吗?
因为 我知道现在很多变频器 带有PLC功能,所以 就像看看 PLC有没有 自身可以调速功能,十分感谢

网友A:
对FX系列是么有的。你从其他地方下手吧

网友C:
如果是液压设备可利用比例阀调整速度?
春刺

楼主:
谢谢各位了,哈哈
liuliangdt

网友D:
用接触器改变电动机定子极数可以改变电机转速,这就是所谓的变极调速。
用组合开关的话最高可以有4种不同转速。目前变极调速好象还不能超过4种转速。

网友E:
好象西门子有专门控制电机的特殊模块,不知道三菱有没有。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