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5):
开始是将电磁阀的引线直接接到PLC的Y点上,在初期的运行中还正常。
后来就出现了某一个输出点(都是连接的电磁阀,小型的)输出异常的情形:常闭或常开等误动作。
后查询,得知PLC的输出触点后面不能直接连接电磁阀,需加泄放二极管或者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也需加泄放二极管)。
请问:1、此泄放二极管在高速的状态下用什么型号的好?(每秒都有动作,动作时间300ms左右),1N4007或1N4148?
      2、加了泄放二极管后能不能解决问题?
      3、此问题与泄放二极管有关系吗?

感谢指教!

网友A:
二极管,一般电次阀都有内致的,可能原因:1,PLC是原装进口的,全新的吗?2,检查程序,3,现场看看是否有干扰。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请问PLC输出点是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改成24V直流驱动中间继电器进行二次放大,用中间继电器驱动电磁阀电路稳定,直流直接驱动即可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有的时候是Y2,有的时候是Y5,别的点还没有问题。
    程序没有问题。
    PLC是全新的。
    电柜内只有一个伺服驱动器、24V的开关电源、4个中间继电器。应该没有干扰的。目前先弄了几个二极管接在接线端子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PLC输出点是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改成24V直流驱动中间继电器进行二次放大,用中间继电器驱动电磁阀电路稳定,直流直接驱动即可

    是直流直接驱动的。

网友C:
    如果条件允许,最好用继电器做中转,,原来有用西门子的直接接电磁阀,,没有出现过异常,,是不是电磁阀功率太大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MT的正确用法是驱动中间继电器,然后再由继电器驱动电磁阀,MR的相对控制电流大点,最好也通过中间继电器来过渡一下,可避免PLC的损坏,继电器总比PLC来的便宜一点。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 饿米豆腐

网友E:
    中间加中间续电器是最好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MT一般都可以直接接常用的电磁阀,响应时间若是300MS,的,估计继电器是没有这样快的响应时间,若是怀疑功率不足的,可以加固态继电器,一般也不用家续流二极管,固态的看你是用直流还是交流电磁阀来选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非常感谢sjm213帮忙加分。
    感谢大家的解答。
    目前是采用的加了一个续流二极管。
    如果还出现问题的话,再采用直流控制直流的固态继电器。
    但愿此问题是因为此产生的,不然就要换PLC了。

网友G:
    6楼的说法正确

网友H:
    加一个固态继电器!然后控制电磁阀。因为固态继电器有十多安以上的电流。速度也跟得上你的要求。我们有机器上已经这样用。直接驱动电磁阀的后果:烧坏输出点!

楼主:
看来要考虑加接固态继电器了。
目前用的是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