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关于OMRON PLC问题

楼主(2010-09-25):
我原来的程序是用OMRON CPM2A编的 , 但我现在要用OMRON CP1E型号的PLC 请问各位大侠能改吗?如何改?

网友A:
相同品牌的,只是系列型号不同,有的指令可能需要变换一下而已。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CPM2A的编程软件版本 跟CP1E的版本不一样 我这边CPM2A编程软件的版本是7.2 CP1E的是1.0 1.0的这个版本只能编CP1E这一个型号 各位大侠 这样的情况 能该吗?

网友B:
用CX-Programmer可以转换。

楼主:
用CX-Programmer不行啊 CX-Programmer里面没有CP1E这个型号,我现在用来编CP1E的是CX-Programmer for cp1e

网友B:
你可能用的CX-Programmer是试用版,在网上找个注册号或注册机变成正式版就有了。
或者把程序发上来,帮你转换一下。

网友C:
不要用cp1e还不稳定!

网友D:
相同品牌的应该好 转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E:
CX-P版本若不夠新,則選項中無CP1E此選項。

网友F:
一行行的复制,然后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相信自我!

网友G:
复制加粘贴

网友H:
十楼所言正确!

网友I:
CX-P7.3的完整版不可以编写CP1E的。更高版本的就不知道了。也许CX-ONE 4.0可以吧!

网友J:
将2A的程序在7.2中转换成语句表,再粘贴到CX-Programmer for cp1e中

网友K:
不可以 CP1E是高版本的才可以转化的 最好重新写下 有的指令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