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判断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已经被修改?

楼主(2010-09-25):
如果我的数据块中有一个或者几个数据被修改,那么就去触发一个事件。可是数据量比较大,一个一个判断的话又很浪费时间,所以想请教大家,有没有通道中的数据被修改时是不是会有一个标志来显示该数据被修改?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保存一次,下次比较一下内存数据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做的呀,你做开关去控制一个传送然后再比较不就可以了吗?编程思路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