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那一种好?请教知道的朋友

楼主(2010-09-25):
我的电机是用在机床主轴上的要有两种速度500r/min-----2000r/min能够随时变化的,反映速度要快的。

网友A:
。。。。多少KW的。。。建议你配台变频器

网友B:
还是用变频器比较方便.

楼主:
力不够呀兄弟

网友B:
用好的变频器,矢量控制,低速恒转矩。

网友C: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 用伺服电机控制效果最好 相应速度最快
liuliangdt

网友D:
你机床主轴现在用的什么电机?三相异步笼形电动机应该是没有2000转速这个档。
用变频器的时候加速最好不要太快了,太快肯定会冲击机器的。

网友E:
齿轮箱就好

楼主:
谢谢!兄弟们的宝贵建议

网友F:
还是采用5楼的方法好,不过应该采用的是侍服主轴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