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电压输出的传感器能用0-5V电压输入的数字面板表显示吗

楼主(2010-09-25):
1-5V电压输出的传感器能用0-5V电压输入的数字面板表显示吗?为什么数字面板表0-5V输入,输出却能4-20mA?

网友A:
显示可以,但线形关系变化,
第二个问题:加V/I变换电路

网友B:
我要分我要分我要分我要分我要分我要分我要分我要分我要分我要分aaaa

楼主:
谢谢啊,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