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高手请指教

楼主(2010-09-25):
我没有接触过西门子的产品,现在想把三菱的东西换掉,我看了一下本论坛里面的资料和软件,感觉很乱,弄的我不知道西门子如何分类,像三菱有 F1S FX1S FX2N A Q 3U 等等,西门子就不太清楚了,不知道那个高端 哪个低端,S7400 S7300 别的呢 如何排列 还有 怎么CPU还分型号啊 不是买个PLC 就得了吗 还得选 CPU ? 也许我问的问题,不叫问题,还望大家不要见笑,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希望能够不嫌麻烦解答一下,还有哪里有西门子的代理商,我要买西门子工控产品,到哪里去。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怎么CPU还分型号啊 ”这一句话就是西门子PLC的档次。高档和抵挡。S7-200PLC的CPU有212, 222 ,224 224XP ,224XP X301226,226XM之分,

网友B:
200是小型,300是中型,400是大型。
每个系列都有很多型号供选择,就像三菱FX里有1S/1N/2N等等一样。
liuliangdt

网友C:
不要丢掉三菱。应该有了三菱,还要别的。

网友D:
简单点的项目选择s7-200就可以了,也许要加扩展模块! 就像三菱扩展A/D模块一样,但这要需要根据实际要求来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