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顺序怎么写控制那个STL S0的怎么用

楼主(2010-09-25):
怎么进行顺序控制

网友A:
本论坛中搜索“SFC”,然后跟着学!

网友B:
看一下新的编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STL SO
类似主控触点的用法,只是当SO=OFF,时候不扫描下面的程序,而MC的还会扫描下面的程序,相对我自己用 顺控程序多,容易编写修改和维护,在一年后的程序我还在修改完善.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