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5):
请大家帮帮忙!
打开的历史记录怎么删除啊!

楼主:
是欧姆龙程序历史记录!

楼主:
三菱PLC!~
和松下PLC也一样怎么删除"工程"内最近几个历史记录!
谢谢帮忙!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可以原程序文件存另盘,人家就不会从偷看你程序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天兄!
我想请教你怎么删除掉!
不让它出现在工程中!

楼主:
我是想知道啊!
WORD软件一下就删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C:
这个可以在注册表里面删除的,或者编写批处理也可以,任何一个编程软件的历史记录,都可以在注册表里面删除的。

网友D:
只能用8楼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