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5):
请问90KW的三相电机应选用多大规格的电缆?(铜芯和铝芯各是多少),谢谢

网友A:
三相电机380V的按照每KW 2A来算。90KW的电机电流大约是180A。因要考虑电机瞬间启动电流较大。建议选择95MM或者120MM的铝芯线可以承受大约240A的电流。如要铜芯线则选70MM或者95MM的。

网友B:
选线和你的距离有关,长的话选75可以的,近的话就是50也可以。关键看压降

网友C:
50或70  YJV 3+1电缆 (直接启动或变频启动)
35或50   两根YJV 3+1电缆 (星三角启动)
不要用铝芯线了,用铜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或70  YJV 3+1电缆 (直接启动或变频启动)
35或50   两根YJV 3+1电缆 (星三角启动)
不要用铝芯线了,用铜线吧,
同意此~~~

网友E:
同意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