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64MR-001的输出输入哪些是模拟信号,哪些是开关信号?

楼主(2010-09-26):
请问,PLC FX2N-64MR-001的输出输入哪些是模拟信号,哪些是开关信号?
共同学习班

网友A:
PLC本体上的都是开关信号,模拟量需要增加特殊功能模块才能实现。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对啊···DA AD 转换模块`

网友D:
PLC本体上的都是开关信号,模拟量需要增加特殊功能模块才能实现

网友E:
三菱PLC本体上的都是开关信号,模拟量需要增加特殊功能模块才能实现。或者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板才行!

网友F(2010-10-28):
1楼讲的好

网友G:
FX2N-64MR-001都是开关量,模拟量有FX2N-4AD

网友H:
FX2N-64MR 是基本单元,没有模拟输入信号,请楼主参阅选型手册

网友I:
DA AD 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