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6):
如何用PLC计算流量计的数据,然后达到一定流量后控制电磁阀工作。是用流量计的4--20mA输出好呀,还是用脉冲输出好?

网友A:
这个的加比例放电器。我觉得还是4到20MA的电流输入比较好。

楼主:
流量累计用电流输出是不是不太好做,用PLC直接对流量计的脉冲进行计数,然后换算成流量。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流量累计用电流输出是不是不太好找吧?,没见过,脉冲输出的很多。

网友C:
累计流量用4到20MA的模拟量来积算是可以做的,不过精度就不一定了。
要看PLC程序怎么编写了。
liuliangdt

网友D:
根据系统的工作要求选择模拟或者脉冲。

网友E:
累计用脉冲好一点。

网友F:
两种方法都可以。
用脉冲方式时要考虑脉冲周期比PLC扫描周期长2倍,实在舍却不了精度,就考虑用中断或者高速计数。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楼主(2010-11-02):
脉冲输出的电压幅度高电平从8V开始,但是PLC  在8V的时候是检测不到的,应该怎样提高电平那,用哪一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G:
就是模拟量入,开关量出的问题

网友H:
瞬时流量的话  用4-20mA比较好了
累积流量的话  用脉冲了,PLC可以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I:
我们公司用的是模拟量输入,然后换算成要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J(2011-01-22):
用模拟量会有累积误差,精度要求不高就可以,有精度要求最好用脉冲

网友K:
‘脉冲输出的电压幅度高电平从8V开始,但是PLC 在8V的时候是检测不到的,应该怎样提高电平那,用哪一种方法比较好?’
你这个流量传感器是脉冲输出的。。那么要在PLC输入前加装一只光耦就可以了。。。

网友L:
脉冲好点

网友M:
一般做流量累计都是用脉冲的,这样准确,
模拟量一般用在过控上。
如何用PLC 统计流量计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