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6):
请教台达变频器外部输入偏压方向调整的问题
以台达DFV-M说明书范例说明
范例五
此范例是一个典型的负偏压的应用,使用负偏压的好处是可以大大避免噪声的干扰,在恶劣应用的环境中,建议尽量避免使用1V以下的信号来设定交流电机驱动器的运转频率。
P03=60 最高操作频率
P48=10% 偏压调整
P49=1 偏压方向调整
P50=100% 增益调整
P51=0 负偏压不可反转

对于P49=1 偏压方向调整 为什么设置为1不理解
这个范例是第五个,前面的四个范例P49都没有设置成1,请熟悉台达变频器的朋友指教!谢谢

楼主:
看的人多,回答问题的人少啊,还是自己琢磨去,哈哈。。。。。

网友A:
P49=1有可能反转,P49=0正转或停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还是不太明白,能说详细一些吗?

网友B:
首先他偏壓設定10%
P49=0
0-10V  0HZ - 60HZ  會變成0V-10V 6HZ - 66HZ (看最大頻率設定多少 60的話 9V 以上都還是60HZ)

P49=1
0-10V  0HZ - 60HZ  會變成0V-10V -6HZ - 54HZ  設定負偏壓不反轉 所以要轉到1V以上才會動
若P51沒有設定不反轉的話 則0V-1V會 反轉 0HZ-6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