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新情况,你遇到过吗

楼主(2010-09-26):
今天帮朋友修理空压机,电动机新修理过,电机铭牌注明为三角形接法,4KW,但修理铺结为Y型,我接好线,启动电机,用钳形表测量三相电流,奇怪有一相电流没有,其他两相为2.1A,测试电机端电压380V都正常。后我改为三角形接法,三相电流均在11A左右,最终我还原为Y型,套上皮带,让电机带上负载,测试进线电流,都在3A左右,我有把皮带卸掉,测试电机空载电流,有一相电流没有,其他两相为2.1A,真的太奇怪了
你遇到过吗,

楼主:
钳形表没有问题,接触器部分及进线电压都没有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修电机的,把一绕组的首尾有接线柱上接反了。

网友B:
如果是楼上说的情况,长时间工作后,电机会完蛋的。

网友C:
电机线圈下错了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断路器下有一相没电流,电压380正常。后来换掉断路器,处理接线处的线路老化后3相电流正常。
自学

网友E:
我想也该是电机绕线有误吧。

网友F:
应该是绕线的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在安装电机之前,我检查接触器及热继电器部分,用手直接按接触器使其成吸合状态(没有上电,我不喜欢带电作业)测量接触器上端头和热继电器下端,发现有两相不通,于是叫朋友开车去购买接触器(型号:CJX5-12 380V/AC),。。。更换上接触器,采用刚才的方法,一测量,还有一相不通,难道新接触器也有问题,郁闷

楼主:
最后又叫朋友去购买热继电器,原来旧的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各有一组触头断路,所以测量时有两相不通的情况,(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没有分开)这是在判断问题过于武断没有细分析,使朋友有多发油钱,为中国石化作了贡献,,

网友G:
啥都不说了,只佩服你的电机!

网友H:
电机没烧
你走运呀

网友I:
这相也不烧电机...还是不可思议

网友J:
是的,新接触器也有不好的。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K:
还没弄出来啊

网友L:
可以确认这个是供电回路的缺相造成的。碰到这种问题如果边上有类似的控制回路,直接连上判断电机的相电流。如果没有直接去掉主回路电源,用万用表测量回路的电阻值(回路内阻)。在现场服务都会碰到由于条件原因,不能正确判断则需要依靠经验了。

网友M:
我都不知道,你的电机能用多久,三角形接法接成星形的,出力是一样的,可能空压机刚起动时,电机不会过载,但是压力是去后是肯定会过载的。

网友N:
进来学习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O:
是不是线圈下的有问题?A,B,C三相头和尾没有接对吧

网友P:
4KW的电动机电流11A太大了吧,是6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