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B.B.外部中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9-26):
请教变频器的B.B.外部中断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外部故障引起中端

网友B:
你说的是哪个品牌啊?一般来说应先检查正反转、电位器、电源与输出回路是否正常,如线路正常的话,再在接线端子测试一下。是否还出现同样的情况。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台达VFD-M的

网友A:
外部故障信号,加到变频器输入端子(自己定义),引起变频器停止输出.

网友C:
是安川变频器吧 外部控制基极封锁

网友C:
喔 台达变频器也是

网友D:
外部遮断指令(有A接点或b接点),变频器的B.B后会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