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6):
所做过类似的工程分享:
4台水泵恒压供水,用水量最大时工频运行3台,变频1台;用水量最小时仅1台变频运行;任何时候变频器只能拖动一台泵。
动作逻辑:压力低时频率增加直到上限,压力仍低时切换到工频,接着变频归零后切换到启动下一台泵(增泵)。压力持续偏高时依“先开先停”之原则逐一断开工频(减泵)。
使用接触器8个,变频器1台,PLC1个,压力检测无论使用压力传感器、远传压力表加A/D模块等,加泵或减泵时总还是要一个开关量的,所以说以下PLC梯形图所示仅为基本动作逻辑,不包含滤波/模数转换/PID等,非完整实际工程程序,接线图亦未画出。
有兴趣的来分析一下动作,假如需要增加一台水泵,以此程序为蓝本如何修改工频逻辑??
程序文件已上传,RAR解压后用GX_Developer打开和模拟。

  • 下载积分:+3(zhangzhitao) 感谢分享!

楼主:
    对开关逻辑都没人最兴趣了吗?

网友A:
    先看看程序文件怎样。

网友B:
    如你这种逻辑一台丹佛斯VLT7000变频器搞定

网友C(2011-08-08):
    学习一下!
    不用PLC也行,可以采用微电脑控制器,可以拖动4台水泵。
    做程序也可以参考这种仪控制器的模式。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