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请教!!!!!!

楼主(2010-09-26):
伺服电机工作时间稍微长点就发热很厉害,这给频率和电子此轮设置有没有关系,定位是很准的

网友A:
伺服电机只要工作在允许的转速内,电机本身的发热与给定频率,电子齿轮基本没什么关系,电机发热你要重点检查它的负载是否太重,如果以前没怎么发热,而是最近突然发热的,就可能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B:
加回生電阻!

网友C:
上面绘楼答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