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7):
1,编码器如何接到Q系列PLC。
2。如何编程,用的是什么指令。
3。我用A。B。Z3个脉冲的编码器,要Z零脉冲到开始计数要怎么编程。
三菱的没用过,看手册不怎么理解,希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QD62!论坛内可以搜索到几个参考!

网友B:
用FX的就用过,我是要来要来测速和做电磁阀的开关,用高速计数指令,Z相是用来复位计数器的(硬复位),用来开始计数可以,Q的就没有真正使用过,我想也不会

QQ:84818626

楼主:
没人来回答吗

网友C:
一般使用Q系列的PLC,ENCODER要外加模块.
ENCODER的输出方式分為,开集极与差动式及PNP与NPN
所以三菱的模块,就有所不同,QD62D[E]
1.附图供你参考[之前我做的项目]
2.使用[U?\GXXXX]指令把QD62D[E]的BUFFER移动至QCPU做运算.
  宣告模块方面,做在QCPU INITAIL上,开机只对模块宣告一次.

楼主:
只能用高数模块吗,不能用X40-S1的模块来输入脉冲计数吗

楼主:
我这里的最快速度是1.2秒一转,用X40-S1应该足够了,不知道X40-S1外接图怎么接,程序里需要怎么设置X,FX不是高速计数的时候自己规定的X1,X2,X3被高速用,那Q系列的X40-S1程序里需要怎么设置,要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最快速度是1.2秒一转,用X40-S1应该足够了,不知道X40-S1外接图怎么接,程序里需要怎么设置X,FX不是高速计数的时候自己规定的X1,X2,X3被高速用,那Q系列的X40-S1程序里需要怎么设置,要用什么指令呢

1.2秒一转,你的编码器的是多少脉冲?若是1000的,还是要用高速计数模块,虽然X的响应时间足够快,但是要算上PLC的运算时间就不够,用X40-S1,在PLC参数中设置输入的响应时间设为最高,其他的就与应用输入点来对待,Q系列输入模块是不带高速输入的,与编码器接线时用计数器的话,不能应用硬件复位的,要软复位的,这个就限制了输入点的速度响应时间。

QQ:84818626

楼主(2010-12-12):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