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威伦或EVIEW连接三菱FX系列PLC的请注意

楼主(2010-09-27):
近三个月内,我已经遇到很多起三菱FX系列PLC通讯口烧坏情况
拆开PLC检查,通讯芯片以及周边的二极管有烧毁
并且这些PLC都是用EVIEW或威伦的屏连接的
我没有调查具体屏的型号,但问题肯定与屏和连接电缆有关系
以下是几个例子,可供参考:
武汉某客户:
EVIEW屏连接FX1N-40MT-001,同时屏连接电脑,给屏供电部分某处短路,空开跳闸。结果PLC的通讯口,屏的串口皆烧毁。
济南某客户:
EVIEW屏连接FX1N-40MR-001,据称是刚插上通讯电缆时,PLC通讯口坏。
连云港某客户:
威伦屏与FX2N-32MR-001连接,PLC通讯口烧毁,过程不明。
温州某客户:
FX1N-60MT 通讯口烧毁23个!
他的使用方法是这样:需要修改参数时,再拿威伦屏去连接PLC,不改参数时不连接,是带电插拨的。因为经常要改这些PLC的参数,他只有一个屏,所以经常插来拨去,就烧了很多。
综上所述,我认为以下情况会导致PLC通讯口烧坏:
1,屏与PLC都通电时进行插拨通讯电缆
2,两者正常连接时,PLC或屏瞬间掉电再突然上电
请大家引起注意,避免类似故障

网友A:
带电插拨肯定会烧的

网友B:
我一般的情况下市很少这样拔插的。
有点常识的都不会那样做,有危险。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C:
我这里有套威纶与2N通讯,用的232BD,结果前两天232BD也烧坏了。这通讯线一直插着没有拔下来过。
liuliangdt

网友D:
电源滤波或者LC式低通缓冲可不可以。
请问楼主老大:一个精华主题最少需要哪些条件?
怎么可以提高工控威望?

网友E:
我公司也有一台设备是MT506MV的屏和1N40MT的PLC前一段时间也烧掉了422通讯口还有几台这样的设备不知道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幸好我把程序都备份了

网友F:
学过了,感谢啊

网友G:
应该是屏的产品设计的原因,
这就是产品的档次的差别。为什么别的就没有问题呢。
能用是一回事,效果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H:
我前段时间用威纶屏+FX2n-48MT,也烧过通讯口。天啦!原来是触摸屏惹的货。
就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其实威纶在我印象里也越来不行了,USB下载口经常不能通讯,有时能通讯却不能被编程软件识别,有时断电重启又可以了!客服那边老是怀疑我电脑有问题,可公司的电脑我换了不止5台测试都这样,再说了,我用OMRON的PLC 、触摸屏,台达的触摸屏,都是USB接口的啊!一直很稳定!郁闷!

网友I:
是不是真的啊?正准备买威伦呢,听说便宜,三菱940要3千多呢

网友J:
我记得威伦屏与三菱FX 系列 PLC联机时要用一个转换电缆,因为FX系列PLC用的都是422通讯,两年前用过几个威伦的屏,现在都用Proface,感觉比威伦的好多了

网友K:
这样用不烧才怪呢!

网友L:
看来今后要小心了。

网友M:
我单位的几个威伦屏通讯与电脑连接没问题,与PLC联机就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