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接头的方式

楼主(2010-09-27):
见图:
左图和右图的接法一样吗?是不是左图的接法错误呀?是不是只能进站1再进站2?

网友A:
根据西门子的DP接法判断,右面的是正确的。

楼主:
左边能通讯吗?

网友B:
按照西门子profibus-dp协议只能是右图能够通讯。同时需要把Y-LINK;站2的DP头终端电阻开关打到ON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