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7):
请教各位师傅,我想在PLC中储存100个子程序,根据不同机种更换程序,需用到哪种PLC? 用什么指令切换?

网友A:
楼主要抱着PLC跑?N台机器配一台PLC?FX的好象是P0~P127,数数看,不过可能楼主的PLC会存不下那么多子程序。指令“CALL”+“SRET”,看不大懂楼主要那么多子程序做什么。
饿米豆腐

网友B:
加上触摸屏的话,可以用配方功能,在触摸屏上点一下就可以更换数据,设置比较简单。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触摸屏的话,可以用配方功能,在触摸屏上点一下就可以更换数据,设置比较简单。

更换机种不只是更改参数那么简单,因为,不同机种的动作方式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抱着PLC跑?N台机器配一台PLC?FX的好象是P0~P127,数数看,不过可能楼主的PLC会存不下那么多子程序。指令“CALL”+“SRET”,看不大懂楼主要那么多子程序做什么。

一台机一个PLC,不同机种,机器的动作方式不一样

网友B:
把程序切割成多个子程序,把子程序做成模块,不同的机调用不同的程序,在触摸屏选择用什么程序就很方便,其实这个也可以做成配方功能,只是看你会不会编程。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jxh668

网友C:
用配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