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指令请教

楼主(2010-09-27):
DTOP H8 K1814 K0 K1 如何读解,谢谢。

网友A:
TO是写入指令,前面加D代表32位的,后面加P代表脉冲型的,H8表示特殊单元模块号,K1814表示缓冲存储器地址,K0是要写入的数据,K1表示要写入的个数。
不过楼主请问这是什么模块,缓冲地址还有1000多号的,三菱的用了这么久了 还没听说。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用的是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QD75P4,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B:
没有用Q系列产品,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