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7):
谁帮我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
这看了一下,你这根本就不是通讯程序,首先,通讯指令TXD就没有;其次,通讯协议没有;最后,通讯设置没......

楼主:
谢谢楼上。是Modbus RTU。
哪位有CP1E与三菱E740 作Modbus-RTU通信写运行频率的例程,请发上来学习。Modbus-RTU!带多个变频的更好了,谢谢先!

网友A:
你能把这【 三菱变频通讯篇.rar (610 K) 下载次数:1483 】读懂,就不用求人啦!
  • 下载积分:+1(gang.liu9)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楼主:
    我说的是支持Modbus协议的E740系列。用CP1E做Modbus-RTU简易主站,变频器做从站的。不是E540的无协议通信。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A:
    1、三菱变频器的协议是一样的,目前来说通讯方面最详细的说明书应该就是E540啦。我用过S520,E540,E740,都是通用的。前提是你把变频器设置好,如:通讯速率、受控源、站号等......

    2、你要真想通讯,必须知道从站的协议。否则对方不会理采你,你给对方合法代码,对方会还你一组数据,用RXD能接收到。你发的代码不合法,对方不予理采,也就是不还你数据,也不做出反应。

    3、如果你放弃协议于不顾,那就永远别指望能通讯得上。

    4、如果你也是做工控的:也不要指望别人写给你,因为别人写的你还是不懂。自己融会贯通是最好的......

楼主:
    楼上,E540我做过拖15台的,没什么的。
    现在很多国产的变频器都支持Modbus协议了。现在只是探讨CP1E的Modbus-RTU简易主站的用法,刚好E740也支持这个协议。E540那些以前的东西,咱在这里不讨论了好吧。

    算了,删帖了。还是回去自己做吧。  谢你啊

网友B:
    你如果有材料,自己试一下,只要A64102通就可以了,接线要对,设置要对,我只是试出来,但还没有实际应用过。这方面可以大家一起探讨下。

网友B:
    可能有人没有把无协议,和MODBUS没有搞懂,CPM2A和E500无协议我做过很多,

网友C(2010-10-29):
    来了,就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