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7):
当伺服电机运转时,伺服模块输出端《到电机的UVW》可以用万用表测吗??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A:
看你是什么样的伺服控制器了,一般是三相交流电,万用表好像量程不够,建议用钳形表。
  • 下载积分:+1(raoshili) 如果是交流伺服电机,我 ..

网友B:
    我只了解变频器测量用指针万用表,伺服测量,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得看看多大的电机啊

网友D:
    大家一起加油吧。一起努力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什么样的伺服控制器了,一般是三相交流电,万用表好像量程不够,建议用钳形表。

    如果是交流,可以测电压吗?用钳形表测电流吗?工作中有没有实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了解变频器测量用指针万用表,伺服测量,我也想知道,

    变频器只能用指针式??数字型不行吗??可以测电压吗//???

网友E:
    你测什么?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E:
    不管是交流伺服,还是直流伺服。电流,电压都能测

网友F:
    向大家学习.还没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是交流伺服,还是直流伺服。电流,电压都能测

    如果是380伏的,那伺服驱动上的电压测的应该是多少伏??、

楼主:
谁测过?、给打答复??

网友G:
有交流的有直流的
    关键看驱动器的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交流,可以测电压吗?用钳形表测电流吗?工作中有没有实践过??

三相数字式钳型功率表可测功率、电压、电流。

网友H:
可以测  不过一般档次的万用表 是测不出来的 我以前有用福绿克和国产万用表试过  福绿克 可以

网友I:
应该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测  不过一般档次的万用表 是测不出来的 我以前有用福绿克和国产万用表试过  福绿克 可以

它是脉冲吗??为什么一般档次的万用表 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J:
可以,用万用表测。用1000VAC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万用表测。用1000VAC档

网友K:
应该能测

QQ:1792595232

网友L:
是在变化的交流电,根据负载和速度的变化在变化;要万用表测出来的不准,没有多少参考价值。想要知道该电压或者伺服内部电流环的变化,最好用伺服软件里面的隐含参数模式下检测曲线。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raoshili)

楼主(2011-01-13):
引用 网友L:
    是在变化的交流电,根据负载和速度的变化在变化;要万用表测出来的不准,没有多少参考价值。想要知道该电压或者伺服内部电流环的变化,最好用伺服软件里面的隐含参数模式下检测曲线。

    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网友M:
可以测电压的

网友N:
量到的都是錯的.電壓是不正確的.因為是數位頻寬.只能用示波器去抓

网友O:
可以在数字操作盘上直接读需要的参数

网友P:
用钳形表来测, 可以测的,我测过,就是测量的时候注意你手的位置,别碰到电缆,用指针也可以的,但是要有安全接触点

网友Q(2011-03-04):
测出来也不准,万用表测的只是交流50HZ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