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急,在线等

楼主(2010-09-27):
本人现做一项目,项目要求用研华板卡现场收集数据,然后再把数据传输到无线电台,由于鄙人从未用过板卡,现在求教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PCI 1771如何使用,最好能发一份CAD图纸给我,谢谢了!
鄙人邮箱
xk_lhping@163.com

网友A:
这个在pc平台上做应该不难吧,不过无线传输这一块倒没接触过!

网友B:
板卡采集跟PLC的特殊模块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只要知道采集什么数据及方式。至于无线也不存在什么困难都有现成的东西完成,如无线网络或GPRS都有可以,根据人家要求的数据格式就可。图纸不可能全部通用的。要根据现场的情况设计。

网友C:
板卡嘛,使用挺简单的。一般提供动态库(dll + lib ),附加PC机的例程,VB、VC、Labview、Labwindows。。。。。
板卡的函数也简单,一般就是初始化、参数设置、数据读取、停止等,参考例程就可以。
Good Luck!

网友D:
学过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