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大侠进

楼主(2010-09-27):
位大侠一个简单的问题 时间继电器(T) 能累计吗?
比如 T200=100
X000接通
T200开始计数
当计到 50 时停电了
恢复电源后 X000在接通 T200会从50继续往下计数吗?

网友A:
这个吗,你去研究下编程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这是“累积型计时器”,不同的型号对应的编号不同,需查手册。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这是“累积型计时器”,不同的型号对应的编号不同,需查手册》

楼主:
大侠们的意思是 只要四累计型的就可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