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为什么无法安装 西门子pc adapter USB 驱动

楼主(2010-09-27):
使用笔记本安装西门子pc adapter USB 驱动时,出现以上提示,无法安装,操作系统XP_SP2,
出现如下的提示:

网友A:
这个V8.1是什么东西?怎么会被认为是pc adapter 的驱动了呐?照我看先清理了注册表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V8.1是什么东西?怎么会被认为是pc adapter 的驱动了呐?照我看先清理了注册表再说。
支持斑竹的解决方法,
V8.1应该不是西门子的东西。

楼主:
注册表清理过了!安装西门子pc adapter USB 驱动N次,都没有遇到过这次的问题,郁闷!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STEP7版本太高了吧!我也遇见过,装step7 v5.4sp2---(忘了装pc adapter V2.0)step7 v5.4sp5---step7 v5.5,后来再装pc adapter V2.0,显示就和你一样了,我是重新按顺序安装才将问题解决,不知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也想知道。V8.1好像是在step7 v5.4sp5---step7 v5.5安装后才有的,具体哪一步有暂时我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