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欧姆龙PLC运行灯为什么闪

楼主(2010-09-28):
欧姆龙PLC运行灯为什么闪?知道讨论下,谢谢!!
北京亚泰电子,销售西门子全系列PLC,变频器,触摸屏~ 各品牌PLC,HMI编程电缆,芯片级维修工业电气,技术群:438311281

网友A:
RUN灯闪烁有可能是PLC受干扰后停止了,我发现施耐德NEZA的PLC就出现过该现象,用编程软件选择PLC运行就可以了,你也试试吧。

网友B:
不好说啊,我知道欧姆龙变频器运行时是闪烁状态, PLC的运行灯闪烁,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感觉像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