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教西门子400问题

楼主(2010-09-28):
我厂CUP用的是416的,前段时间整条生产线在自己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突然自己速度就慢慢降到零,直到停车,不是急停那种一下就停下来。查看逆变器、变频器、触摸屏之类的也没有任何报警号。请高手们给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不是了解你处设备情况,看你的描述需要检查速启/停命令及频率给定源。没有报警并不能证明就没有问题(或许在做用户报警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看看单机启动/停止的速度可以吗?然后连线检测。

网友B:
变频器执行了“OFF2”指令。
学习!。。。帮助!。。。支持!